主板上电时序

楼主(2013-11-30):
笔记本上电时序比较了解,台式机一触发点都上来了,接下来的时序是什么

网友:
接下来的时序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滴,你还是系统地学习一下台式机主板的维修吧

网友:
哥们,论坛里大把啦。

网友:
英特尔的是:待机电压、内存电压、桥电压、总线电压、CPU电压后开启时钟和复位    AMD:待机电压、内存电压、CPU电压、桥电压、总线电压后开启时钟和复位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笔记本跟台式主板区别不是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