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60G

楼主(2013-11-30):
ACER 5560G  不亮 拆机看是AMD的果断补焊 北桥 但是问题依旧  电流上到1.3 到1.6 循环跳变  难道是显卡问题  补焊了一遍 还是这样  无语了 刷bios 电流没有任何变化 难道是北桥没有焊好么 他这个集成的  这个本有没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
集成的多是北桥问题啦,有没有加焊好啊

网友:
查查小电压

网友A:
还有就是是不是没焊hao

网友B:
此芯片组的,板子,不跑码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不过,这种板子,还是北桥的可能性大,建议先重值,不行更换!

网友:
果断差,换表CPU看看吧.维修不是这样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是不是没焊hao

已经换了  没好  想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芯片组的,板子,不跑码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不过,这种板子,还是北桥的可能性大,建议先重值,不行更换!

从坐了 没好 已经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