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进系统暗屏问题

楼主(2013-11-30):
显示器在没系统的时候没问题,一进系统几秒钟就暗屏,重新按显示器开关能亮,但马上灭,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元器件坏了,三极管都测了,电容没鼓包

网友:
去掉高压 保护 测试下灯管 有没问题 暗屏问题有些是灯管老化引起的

网友:
这个故障大部分是高压板或者灯管保护了。

网友:
一般都是 高压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没问题,我拆了另一台的高压电源一体板放上去可以,主要告诉我哪些元器件坏了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今天第一次换灯光,技术不行,第一次把灯光搞暴了一条,继续换,结果装好后暗屏,晕死,后面拆出来仔细检测,发现是自己灯光没有完全装到位,后来仔细安装,OK!
我想楼主的一定是保险电阻坏了,你可以在主板屏线接口处测测保修有没有开路,等待楼主的结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