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已经修好的神州A560 I7 BIOS与图纸与点位图

楼主(2013-11-30):
分享已经修好的神州A560 I7 BIOS与图纸 板号DAOQL4MB8EO REV E
机器故障开始时开机秒掉电 有时0.5左右的掉有时0。2左右掉。触发就秒掉。自动触发是CPU电感有0.2几的电压。感觉CPU供电部分有问题·阻值也不对·有现成的芯片换了之后上电到1.8-1.9左右。无显·没跳变。感觉不跑码·BIOS芯片6脚有波形一下子没了··开始认为是BIOS有问题·网上找不到这个机器BIOS 凭感觉南桥应该有问题或者虚汗了·就用风枪加热下··接着上电;有跳变了·感觉亮了··接着接屏试试看亮了没··有没跳变了··又接着用风枪吹下·上电·有跳变·机器亮了··南桥冷后就不跑码了···直接上BGA了····神州的板非常垃圾··上BGA。会鼓包。这点要注意了···上完BGA下来·机器点亮·备份bios下来给所需人用。。。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不了,没权限真可怕

网友:
战神系列的板子 应该会好点吧。起码BGA不会鼓包吧。

网友:
权限不高啊····上BGA时候板会鼓很高的··冷却之后会平的·

网友A(2017-10-12):
机器故障开始时开机秒掉电 有时0.5左右的掉有时0。2左右掉。触发就秒掉。自动触发是CPU电感有0.2几的电压。感觉CPU供电部分有问题·阻值也不对·有现成的芯片换了之后上电到1.8-1.9左右。无显·没跳变。感觉不跑码·BIOS芯片6脚有波形一下子没了··开始认为是BIOS有问题·网上找不到这个机器BIOS 凭感觉南桥应该有问题或者虚汗了·就用风枪加热下··接着上电;有跳变了·感觉亮了··接着接屏试试看亮了没··有没跳变了··又接着用风枪吹下·上电·有跳变·机器亮了··南桥冷后就不跑码了···直接上BGA了····神州的板非常垃圾··上BGA。会鼓包。这点要注意了···上完BGA下来·机器点亮·备份bios下来给所需人用。。。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故障开始时开机秒掉电 有时0.5左右的掉有时0。2左右掉。触发就秒掉。自动触发是CPU电感有0.2几的电压。 ...

你这个是什么的 情况???????????????

网友(2019-01-23):
谢谢分享,不错,好好保存。以备急需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