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3-11-30):
现在故障一闪一闪的,图像都正常就是一闪一闪的有时候黑掉,大家觉得高压问题大还是驱动板问题比较大?

我把电源高压一体板5V+OFF短接插电源 灯管是亮的 而且一直也不闪的,大家帮忙看下,是电源高压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A:
这个故障部位的话  电容或者灯管接触不好,或者高压板的比较多。

网友:
我把电源高压一体板5V+OFF短接插电源 灯管是亮的 而且一直也不闪的
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明灯管和高压应该是好的

网友(点评):
吧5V和OFF短接是啥子意思,啥子作用,意义何在,是去保护吗

网友A:
驱动板开启信号不稳定,检查一下驱动板吧。

网友:
你可以去掉高压保护测试下 灯管故障 如果灯管能亮的话 则是 高压板故障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部位的话  电容或者灯管接触不好,或者高压板的比较多。

这里高压板 损坏的话 灯管工作也会引起 打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开启信号不稳定,检查一下驱动板吧。

版主你觉得驱动板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高压板 损坏的话 灯管工作也会引起 打火的

你要看下我已经点亮灯管试了也不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觉得驱动板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吗?

因为开启信号是驱动板 发出来的,你直接用5v过去  就没事了,就直接说明了驱动板存在性能不良。

谢谢版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看下我已经点亮灯管试了也不闪啊

那可以 查下驱动板 的开启信号  一般 这个信号按下开关后是有 电压跳变 的

网友:
                  学习

开机时钟复位 -10

网友:
闪加上黑屏 多半在灯管

网友D:
搞驱动板吧!楼主都说了灯管长亮!

网友:
可以测试平供电正常不!

网友:
跟着学学 吧 经验宝贵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驱动板吧!楼主都说了灯管长亮!

那万一灯管打火呢?

网友:
先拔掉按键板,如果还闪 就拔掉屏线 就这个思路

网友:
根据经验来说应该是驱动板的事,如果是灯管大火的话楼主5V与开关短接的话应该也会闪而且打火一般试听的见吱吱的声音的。建议楼主直接换快驱动板试试!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换个高压试试

网友:
我觉得高压板的情况比较多,你可以先把12V到高压部分的电感拆掉,一试便知,不知道我的做法对吗?请大神赐教

网友:
看了上面的问题和答复,有些无语了。。。
还没看明白前面的讨论,就不要乱出主意,这样会误导人的,于事无补!
有些答复很有水平!这还要考研楼主的鉴别力。

网友:
高压,12V供电,灯管,都有可能

网友:
显示器就开关电源 高压 驱动 灯管 屏 检查开关 量电源板各个供电 不行换通用驱动试

网友:
估计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电容或者灯管接触不好

网友:
我这一台也是一闪一闪的,直接断电 过10秒插上就好了,只要电脑睡眠了,再开就闪。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或驱动版5v,3.3v供电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 显示器方面的经验有待提高呀

网友:
黑屏时开关灯亮吗,若亮哪手电照照看里面有图像吗,若有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huaile

网友:
测试一下驱动板开关信号是否稳定,如果稳定,灯管闪,说明高压部分或者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