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9410-f有代换管吗?

楼主(2013-11-30):
EC9410-f有代换管吗?可直接飞过去吗?求解?

网友:
应该有代换的 ,你要上芯片查询网去查下 ,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
应该有的 直接飞线过去的 芯片会工作不稳定发热的

网友:
有点难   得好好想想办法

网友: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直接接通,那样会导致输出电压不稳,严重的话甚至烧毁负载电路。从电路图看是个开关型DC-DC变换电路,比线性稳压电路工作效率高,稳压电压本身元件发热量小。

网友:
淘宝里面很多呀,非常便宜的

网友:
有的,随便都买到。

网友:
我感觉这个也能用,但是脚多了点

网友:
这是保护隔离电路的供电对吗 如果是的话可以飞线 可以略过隔离保护电路 如果后继短路就不能及时的保护芯片及元件啦 容易把板子少报废 是什么板子啊

网友:
尽量中阿一样的吧!!

网友:
上淘宝啊,有卖的,不清楚就别代换

网友:
淘宝吧.除非顾客已经有换板的意思了.不然省一下事儿.干报废了.头大的是你自己啊.

网友:
这个是什么地方用的呢~~~没见过这个芯片哦~~~~每个电路设计出来都有它的原理吧~~应该不能直接飞过去

网友:
它就是一块DC  DC转换块,在淘宝上2元一个,运费25元,我那能干。只好问大家有没替换,没有我就直接飞了。不行。它是7.5转3.3的。我又用一块5V转3.3的过去。行了。

网友:
订原装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