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OC E2036V无法启动的故障

楼主(2013-11-30):
朋友送来一AOC E2036V,故障为开机指示灯闪烁,明-暗-灭,伴随背光明-暗。
拆机,目测电源板电容无鼓包漏液,
测量电压5V:5.1V;14.5V:22V,
驱动板5V电压轻微波动,4.8V-5.1V。3.3V正常。1.8V正常
屏供电0.几V至1V间波动,不正常。
键供电乱跳,不正常。

去掉键供电电容C436,故障依旧。
替换触摸按键,故障依旧。
替换驱动板,故障依旧。
替换屏线,故障依旧。
拨掉屏线,所有电压恢复,背光亮起,触摸开关可开关。
上测屏板,图像正常。。。。。。。
插回屏线,故障依旧。。
拨掉屏线,测试屏供电三个脚对地阻值1.85K。。

测试过程中曾有过正常使用,以为好了,装上。。故障重现。。

至此没撤。。。

上论坛请教思路。。。
望各位大大指明方向。。

网友:
你去掉负载和带负载分别测试下电压看下,屏供电3.3V不对,肯定还是输出电压有问题造成,按维修思路仔细查查

网友:
驱动板供电带载和空载都是5.1,高压供电标14.5,空22,带载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