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 代码跑到59不动

楼主(2013-11-30):
hp cq43 代码跑到59不动 电流在1.03安左右.不动.不知道是什么错?内外接不显,谁知道啊.不敢乱干显卡.BIOS刷过了一样.HM67 ATI独显.吹了也不亮.
显卡

网友:
查下CPU RST和PG可正常,看样子像是显卡的问题,你用风枪稍微加热下看看 ,或上BGA焊下再看看 ,前提先测试下信号情况

网友:
CQ40可以肯定是北桥问题,CQ43还没修过,1.0X应该是内存没过吧,最好把电流的跳变过程说下,好一点,你这个描述不详细

网友:
内存过了.不插内存.代码是:22
代码太快了只看到后面三个码是:56 47 59 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