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你怎么了?为何老掉线?

楼主(2013-11-30):
你是不是经常遇到连接上网上不去?你是不是经常遇到Modem拨号老掉线?你是不是经常遇到已经拨通ISP,但是严重用户名和密码时掉线了呢?别再疑惑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类问题该怎么解决吧。

  1.删除不使用的协议。

  为了提高拨号的成功率及机器启动速度,当你在使用单击上网的时候,可以把除TCP/IP协议之外的所有协议都删除掉。进入“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网络”,选中除TCP/IP协议之外的协议再单击删除就可以了。

  2.配置拨号连接。

  打开“我的电脑→拨号网络”中选择所使用的拨号连接,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再选中“服务器类型”标签,在“高级选项”中把“登录网络”前的对号去掉,然后把“允许使用的网络协议”中“NetBEUI”和“IPX/SPX兼容”协议前的对号去掉,单击确定返回。

  3.修改注册表。

  在“开始→运行”框中键入Regedit,单击确定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依次打开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VxD\MSTCP,找到键名为NameSrvQueryTimeout的项——它就是域名服务器超时计数,在计数值的时间内会收到域名服务器的回应,则域名服务器会收到本机的请求。一旦这些都没有收到回应和请求,请求将会重新发送,或者做超时错误处理。所以我们可以将此值变更更大来提高连接的成功率。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可以提升到5000左右,最大不超过65536。

  Modem拨号上网是很多用户选择连接网络的一种方法,但是在高峰期的时候经常会遇到modem老掉线,着实让人头疼,为了能让网络更加稳定,拨号更加顺畅,有兴趣的用户可以学习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