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5 v1.0插上BIOS芯片就无复位,

楼主(2013-11-30):
G31T-M5 v1.0插上BIOS芯片就无复位,而且喇叭一直叫
芯片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个映泰G31.取下BIOS长复位就有了,去官网下载一个,刷完就搞定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此板是精英给TCL代工的

网友:
为什么了拿了BIOS芯片复位就正常了呢

网友:
BIOS本体确定没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下 CPU座子后面有没有腐蚀断线的。再者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个BIOS试吧

网友:
换BIOS芯片后修复

网友:
不是程序坏就是芯片坏啊

网友:
BIOS芯片换一个把

网友:
南桥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个BIOS、

网友:
映泰G31.取下BIOS长复位就有了,去官网下载一个,刷完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