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USB全坏的板子。MS-7636

楼主(2013-11-30):
客户送来一个主机说是USB全不能用,心里南桥坏了哇,
主板型号为MS-7636 H55芯片组的,上老I3,新板上不了这CPU。

报价120,让他过两三天来取,

拆下主板量了下USB的电压,每个口子VCC都没有5V。

跑了下电路,发现这板子的USB口的VCC是通过一个8脚的芯片控制的,上面写533,

查不到这芯片的PDF,后来论坛里面找到了主板的图纸,查了下这个芯片为UP7533A_SOT23-8。

量了下4,5,6脚,0。02V左右。很明显是有什么地方短路了,把5脚的5VDRV1_EN电压拉低了.
主板上一共有10个USB,5个这样的芯片,也不知道是那个芯片短路了,火了把这5个芯片全拆了,。上电量了下电压,3。2V,
看来就其中的一个芯片短路了,把S3#的电压拉低了。,也懒的再装上去了,把1脚与8脚用焊丝连接起来就OK了,免的以后客户再插入什么USB短路了再烧芯片。如果再烧的话就得烧线路了,不过可能性不大。纯属个人看法,请各位指点。

网友:
这样不好吧,还是装上保险

网友:
应急的方法,加保险最好了,不然返修就麻烦了

网友:
方法可行,直接,有效!不过可以拆一个量一下,不行再拆下一个,怎么要全拆啊!

网友:
可以万用表测一下嘛,简单的

网友:
烧鸡给你可以烧出来,快速

网友:
这种故障烧芯片了,肯定是客户的USB连接设备有问题,所以修好后,客户来取机时,你要跟客户提个醒

网友:
1脚与8脚用焊丝 直接连接 这样容易出现二次故障 最好可以替换芯片试下

网友:
是的 这里 可以在 USB VCC5V 供电 引脚处加个保险 为了 防止工作电流过大 烧坏 后级相连元器件

网友:
确实得让客户检查下自己的USB设备,不要拿回去烧板子哟

网友:
恭喜你,很快你又会看到这个板子了,这种芯片V星板子上很常见,建议代换

网友:
直接飞线,飞条锡线上去....主板不返修就行了。哪有这么多事情。

网友:
芯片有保护作用,防止以后USB故障,最好加保险。或者换芯片。你这样用也是能用的

网友:
还是把芯片安装上比较好,不然出问题就是南桥了

网友:
遇到过一次  也是全拆了

网友:
这种芯片怎么看引脚 图纸上有的和板子上对不上 怎么快速的找到和找对引脚呢 有的对不上呢 能否分享下看图的经验呢 我是菜鸟呢 联想Thikpaid是典型的啦 我看过对不上图纸不知从何下手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稳妥一点的好,最好是原芯片安装上去,次之也得在1-8脚间接一个保险电阻啊,这样搞,不好吧...

网友:
有点 行不通啊~~别碰上难缠 的客户!!

网友A:
够直接我喜欢  虽然有点猛了  不过是我的话我也这样搞   嘎嘎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usb选择待机5v还是vcc5v供电的把!不知道是工作原理,OC#是干嘛的?

网友(2014-09-05):
V星的主板上很多这种8脚芯片

网友:
个人意见不建议飞线 哪怕是少一个USB口

网友:
楼主有点懒,随便换换芯片没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5个芯片全拆之后一个一个上,行的就换,不就知道哪个坏了,没有了OC井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直接我喜欢 虽然有点猛了 不过是我的话我也这样搞 嘎嘎
我觉得这种问题不大的板子还是做完美一点比较好,这样才有成就感。小事也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