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90 不跑码CPU供电1.08V

楼主(2013-11-30):
L-A690 2.1不跑码,测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只有CPU 供电1.08V,上假负载测,CPU供电1.53V VDDA 2.5V 复位:1.7V左右。VDDNB:1.5v。PG:1.77V。打AD线阻值对地500百多。IO和BIOS 已经和好板对换过。还是老样,南北桥也焊过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有没测量下 CPU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量下COMS电池有没有电。没电也会不跑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测量下 CPU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

vid vcc en 都测了

网友:
复位:1.7V左右。.......复位应该为3.3v吧?

网友:
亲,首先应该换CPU试一试撒。别走弯路哦。

网友(点评):
已经换过了

网友:
楼上很对,联想L-A690V星代工主板,AMD的CPU容易这问题,都正常,就是CPU电压偏低,有时候换CPU就OK拉

网友C:
这款板子还有很多是北桥问题的  量不到问题点 但拔下重植就好了 我都干好N块了

网友(点评):
重植和加焊有什么区别。

网友:
应该是联想机器的主板吧,电池没电,也会不跑码呀

网友(点评):
已经换过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板子还有很多是北桥问题的  量不到问题点 但拔下重植就好了 我都干好N块了

重植就是重新 植株更换北桥 加焊就是用BGA 加焊 在北桥 虚焊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d vcc en 都测了

刷BIOS 不行的话 只能 重植更换北桥试下

网友:
CPU供电低,但是假负载差不多,是不是供电的功率不够哦。看看电容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板子还有很多是北桥问题的  量不到问题点 但拔下重植就好了 我都干好N块了

这个肯定不一样啊  差别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