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321 进系统到正在启动过一下就掉电,???

楼主(2013-11-30):
PE不掉,硬盘换过一样,内存拔了一根还是掉,然后我吹了下显卡,裸板开了2次机,OK。然后装上又掉,正在启动,之后就马上掉,导热管我没坏,到底是那出问题了、??

网友:
裸板也可以挂硬盘的,你可以试一下看看裸板挂硬盘进PE试一下。看看是不是5V那边的滤波不亮造成的。这东西需要测试才能出来。

网友:
同意2楼!!裸板挂盘测试! 如果也掉,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能的话就卸载显卡驱动重启看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这样的事。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双踪抓抓,看是那个电压先掉

网友:
系统也会出这个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cpu供电芯片加焊一下,或是cpu供电电容滤波正常不?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按楼主说的现象应该是加载显卡驱动就掉电,那就两点:1显卡   2显卡供电
显卡供电可以加个滤波电容试试
楼主显卡你是用风枪吹了一下吗?那样只能坚持一会,要做下BGA

网友:
波波查各供电看哪个掉

网友:
同意2楼说的,先测试下,弄些详细的数据出来

网友:
这个显卡的问题概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