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540 接硬盘死机

楼主(2013-11-30):
1、接一台神舟HP540进水机 板号广达QL6待机无流/不触发。2、查IO工作条件,触发有进无出,定IO更换,还是一样。
3、仔细查看发现BIOS好像有人动过,刷BIOS可以开机,但是档LOGO。在换BIOS刷,(刷过三个BIOS,1、档LOGO 2、上硬盘档LOGO 3、不过内存,电流到0.634、644来回跳)不档LOGO了,接硬盘测试,又档LOGO,取下硬盘正常,接光盘可以引导。4、更数据线电容,还是一样。
5、把E-SATA数据线接过去,不档LOGO,但是检测不到硬盘。
6、最后发现机器不能进BIOS,进BIOS,就死机
7、刚开始有查过硬盘供电,但一直都没查到是从哪来的,但后来接光盘可以用就放弃查了
现在准备重做桥,但不确定故障,求指点

网友:
硬盘换个 试试

网友A:
IO 南桥 BIOS都会引卡LOGO,楼主刷了几个BIOS一样可以先换个IO在做南桥试试。

网友B:
换IO南桥吧。

网友:
南桥加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 南桥 BIOS都会引卡LOGO,楼主刷了几个BIOS一样可以先换个IO在做南桥试试。

上硬盘卡跟IO也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IO南桥吧。

上硬盘卡跟IO有关系?

网友:
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没有思路了,求指点

网友C:
是不是还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D:
看什么都正常的话那只有南桥的可能最大了。做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什么都正常的话那只有南桥的可能最大了。做南桥。

南桥有故障会进不去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是BIOS的问题呢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找不到BIOS了

网友C:
到泡宝看看有没有这BIOS订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泡宝看看有没有这BIOS订一块

客户明天就要啊,时间不够

网友C:
就说他的件不好找呗..要到厂家订..让他等两天啊

网友E:
真有可能硬盘不过跟io会有关系吗,有人有处理过这现象吗,可以说说原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有可能硬盘不过跟io会有关系吗,有人有处理过这现象吗,可以说说原理不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就说他的件不好找呗..要到厂家订..让他等两天啊

放我这差不多快一个月了人家不愿意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跟io一定关系也没有

怎么不见板主来指点指点啊

网友G:
硬盘供电的电容有问题也会引起这样的,请楼主在测试一下

网友H:
直接加焊南桥,加焊不行在回过头来查电路,省时。。。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加焊南桥,加焊不行在回过头来查电路,省时。。。

加焊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硬盘供电的电容有问题也会引起这样的,请楼主在测试一下

现在又出问题了,档LOGO,接不接东西都档

网友:
故障麻烦啊,不好搞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换南桥吧,南桥坏了

网友:
建议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我觉得要换南桥

网友:
先换IO 不行再换桥

网友:
现在客户机器已经拿走了,客户要回老家,没得修了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南桥的可能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又出问题了,档LOGO,接不接东西都档

换南桥吧

网友:
有BGA焊接技术的都要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我这差不多快一个月了人家不愿意等了

做了南桥再不行还是查BIOS了 毕竟搞了BIOS有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