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更换全新显卡灰屏外接有显示

楼主(2013-11-30):
SL400更换全新显卡灰屏外接有显示,重新在加焊一次问题一样,外接显卡装系统显卡驱动装不上,叹号!请问是其他有问题还是本身显卡有问题,显卡是全新的,经常在同一家拿的货,之前那些都没有出过有问题,看到是全新不是打磨的、、

补充内容 (2013-12-2 12:51):
多谢各位提供问题,现在机器已经修好了,不关显卡芯片事,是显存问题,可能换显示的时候显存爆珠了,重新重值显存就正常了、、驱动也正常装上、、谢谢大家、、

网友:
显卡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你可先测测工作条件呀!像供电电压值正不正常! 背面的小电感都点一下

网友:
显卡问题多点

网友:
装不上驱动,肯定是显卡芯片有问题在换个吧。修到过

网友:
显卡问题
,这个显存也容易爆

网友:
是显示屏暗屏还是根本我显示?

网友:
我现在修的机器也是这样,换显卡后外接显示,内屏灰屏。进不了,提示进BIOS  进去后死机

网友:
是同款机器吗?是的话应该显存有问题,我的在重新值珠显存可以了、、昨天晚上在交了货、、可以试试重值显存、、

网友:
显存不止花屏,还会灰屏,不过这个显存的确容易爆

网友:
观察要仔细哟

网友:
显存故障  有的时候真会被忽略掉。

网友:
这个显卡不好做  就像E40做完显卡后 现存基本上都得取下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