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2J进水维修

楼主(2013-11-30):
接到一华硕N82J  I3  待机0.23有短路  拆机发现触摸板下面有一点点水迹,迅速清理干净,上电待机一样摸到RT8206A发烫,看来就是它了,由于没有新的芯片也没有去量(比较忙还有别的机器要处理)就放在一边订芯片........
等到芯片来了换上还是一样,什么情况量了下芯片周围电容是短路了,把芯片取掉还是短,量了下芯片焊盘有三个脚都对地,应该只有一个地其它两个肯定短路了,想了想应该是和开机芯片有关系,量了下果然也短路了,取掉再量就都正常了,装上芯片待机正常也可以上电了,接屏屏暗..140LED的外接正常,在装上右边一个小板待机偏大不触发,这么多问题呀一个一个来吧,小板上就一个网卡和无线网卡,网卡也没短路,直接取掉插上再试好了,找了找有新的直接换上,
再看看屏吧  屏暗没有修不好的,先换个屏好了,那就是屏问题了,先量下接口电压吧,三个十九伏两个地,一个三点三一个一点二,还有一个没有,看来是少个三点三呀,用表笔放在三点三上去碰另外两个,碰到其中一个就亮了,然后连起来,这样修好开机时会白一下,不过我想客户是可以接受的总比换个屏好吧
屏暗还有保险坏的,发光二极管坏的换背光,换屏也不行有线坏的电压没上来还有主板屏线接口保险坏,三点三伏三极管坏的,
总结:发现问题要进行确定    还有焊工要好这个网卡第一次还没焊好认不到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碰到过同种机型进水的, 不过比较简单, LDO5短了

网友:
這樣判斷的方式也是個好方法呢!!
從可調式電源來判斷故障問題點也不錯!!
謝謝樓主的分享!!

网友:
厉害  我也修过这个电脑  不触发  加焊南桥OK

网友:
就是没有图片啊

网友:
你们修完机器都要总结么?

网友:
这就是技术··嘿嘿··

网友:
顶一个 发光二极管坏的换背光?

网友:
楼主进水的不先量下有木有短路- -  绕弯了吧..

网友:
我觉得不要拿万用表去挨,这个是危险动作,3.3没出来有可能IO没有焊好,看图纸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A:
是3.3v短路吗? 开机芯片和网卡同时击穿了吧?

网友:
确实是危险, 不过不看电路图是时间不允许按每个电脑翻图纸去修,没办法了才去找图纸,没正规学过,也看的不是很懂,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3.3v短路吗? 开机芯片和网卡同时击穿了吧?

开机芯片附近电容都短芯片取掉就不短,没有看图纸也没量电压,应该是3.3短路了吧

网友:
判断问题很准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