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开机触发后0.5A左右,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3-11-30):
有台联想B450,版号LA14,集成显卡,可以正常触发,但是电流到0.5A左右就不动了,刚开始插拔了内存、硬盘、光驱都不行;接着只有拆机了,裸板测试电池电压正常,3.1V;还是放了一下电,情况还一样,故障依旧啊,但是裸板接外接电源总是自动上电;偶尔电流能到0.6、0.7或者0.8A左右,大部分情况是0.5A;没办法只有接着测试了,各点阻值基本正常:

公共点:1.
3.3V电感:.687
5v电感:1.
L16:.014
L17:.536
L7:1.
L8:.014
L9:.014

待机时,3.3v、5V电压正常,自动触发后,1.8V  1.05V   以及CPU电压都正常;PM_SLP_S3#、PM_SLP_S4#都有3.3V电压;
PLT_RST1#都是3.3V,南桥基本正常了;后面就用示波器测试BIOS芯片各个引脚,1、2、3和5脚都有波形,难道是北桥脱焊了,看着电流也像,CPU有温度,但是测试液晶数据线接口13脚BLON_OUT 是0V,用返修台加焊了北桥,故障依旧,到这里没辙了。

在论坛上搜搜,发现有通病,主要是说BIOS,从论坛上下了一个,备份好原来的,刷上去新的,果真开机了,电流跳变到1.2A左右显示器显示了,第一次还是自动上电,后面再接外接电源,有正常的待机电流0.011A,再触发一切OK。

网友:
对比了一下故障前后的BIOS的1.2.3和5脚波形,确实不一样,刷过后的BIOS波形很规则,而且最显著地区别是3脚没有波形,故障时3脚有波形,而且1、2、3和5脚的波形都不规则,不好形容,确实不一样。

网友:
怎么不发个BIOS地址呢

网友:
来给你加两分,下次俺也得注意了,刷BIOS是前提

网友:
看到LZ用返修台加焊北桥,真心为LZ捏把汗。我一般看到这电流就先用风枪吹下,可以点亮才去BGA。
不过这个是通病了 先软后硬吧

网友:
bios一不小心也会造成开机问题,维修真得细中有细才行,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B450 修了快一个星期了 还没好 报价三百大洋
进水了的 哎哎哎

网友:
BIOS的问题电流也会这样跳变?学习了

网友:
bios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好判断的,我没有示波器   我一般只要测到CPURST   有1.05V  就直接刷bios   用4位的电流表也可以判断bios是否进行数据交换   这些都可以判定BIOS问题的

网友:
竟然测不出来就小后大,刷下bios ,风枪加焊,bga加焊 重做,换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先刷下

网友:
BIOS造成的问题不少啊,看来以后要先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