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

楼主(2013-11-30):
客户拿来板子描述主板不开机,插电源触发,PCI跑码卡显示B0 像没跑码 查供电,时钟,复位,基本正常把bios 取下刷 再试故障依旧 不是bios  直接上BGA 加焊北桥 ,上电再试 跑码开机。

网友:
修的太简单了

网友:
有参考价值

网友:
讲的也太笼统了

网友:
七彩虹单桥的一般是虚焊吧。橋

网友:
高手啊,这么干脆,字字珠玑,掷地有声啊!

网友:
七彩虹g31 bios

断剑G31h2.4

网友:
七彩虹G31的桥会虚焊?你这修法,好像在靠运气

网友:
.....七彩虹的就桥问题。。。。昂达 杂牌  的板都是。

网友:
LZ这是大众修台式机主板法,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就刷BIOS焊桥,再不行就扔料堆。

网友(2013-12-31):
基本上都是这样修板了。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就刷BIOS焊桥。

网友:
G31桥虚焊的还是少。

网友:
没有2.5的bios么???

网友:
你也没有讲下桥什么型号?

网友:
学习了,单桥的?

网友(2015-07-06):
高手 快刀斩断

网友:
怎么时钟复位都有了就干北桥而不是干南桥呢

网友:
31桥虚汗真的少见

网友:
三板斧玩儿的还是很溜

网友:
楼主运气太好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么快就做桥,还真是运气好!!

网友:
没图没真相,好歹你也要亮个板子吧

网友:
INTEL的桥,空焊的还是比较少的,AMD空焊的比较多

网友:
G31 G41的北桥坏坏的 空焊的 非常的少见。。。。

网友:
刚开始学 我就是折磨修的

网友:
单桥还是。。。 好好干桥,

网友:
北桥虚焊的还真的遇到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