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进水 待机跳变 什么情况

楼主(2013-11-30):
进水 IO换了 整板烤了 现在上点待机在不断跳变 什么情况
进水

网友:
摸下待机 芯片有没发烫 或者 测量下 3V5V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量下整板供电有无短路,包括转换电路!!! 如果3V 5V跳变的话就查下 供电和开启是不是也是跟着跳变,如果有,查到哪个跳就修哪个就行了!!!

网友:
还有一种就是3v 5vmos管不正常也会跳来跳去! 反正先测条件吧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