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开机不亮 电流跳变正常 能听到F1的提示声音 屏和屏线都好的 什么情况

楼主(2013-11-30):
DELL  1440开机不亮 电流跳变正常 能听到F1的提示声音 屏和屏线都好的 什么情况

网友:
外接试下,看外接显示正常不?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暗瓶    要么显卡,要么北桥!AMD吹吹就能亮!!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先看外接是不是好的,这款机子的显卡容易出问题的。还有看看屏暗不?最后弄显卡

网友:
吹吹显卡再说

网友:
先接个外接。

网友:
先接外接    然后显卡

网友:
先外接试下 把   看看是否能亮

网友:
干显卡吧,显卡问题

网友:
问题简单化,吹一下显卡。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接外接 不行的话显卡 行的话就有可能是其它问题了

网友:
有暗屏吗?没有看外接,外接能亮,就是屏或屏电路,都不亮,查SMBUS,正常查显卡的工作条件,工作条件满足,显卡打阻判断有误空焊。

网友:
都正常,看北桥的显卡控制模块的工作条件,正常,断电打阻,看北桥有无空焊

网友:
再不行刷一下BIOS,也可刚开始就清一下CMOS,刷一下BIOS,再不行,换个CPU。

网友:
还不行,又确保,检测无误,去问月饼老师,本人实在是没办法了

网友:
一直  修这个机子就修过显卡    这些多数都是显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