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开机白屏 一会还带点小花 什么情况

楼主(2013-11-30):
联想Y510开机白屏 一会还带点小花 什么情况 就像有时候屏程序不对一样 在变色 是屏还是屏线 显卡??
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这显卡是灌胶的,做的时候有点难度。

网友:
显卡的几率比较大, 如果小花比较有规律的话,显存也是有可能的, 先干显卡把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
重做显卡就好了

网友:
教你个办法先拿热风枪调400度对显卡芯片吹3分钟凉一会儿再开机看有无白屏或小花,然后再放烤箱烤10小时以上再上BGA取消显卡重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