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进系统一会就黑屏 什么情况

楼主(2013-11-30):
HP DV2000进系统一会就黑屏  什么情况

网友:
显卡的问题,修了老多了。

网友:
AMD的就是北桥, intel的独显的话就是显卡!

网友:
嗯!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死东西  AMD的北桥   inter的显卡

网友:
黑屏是显卡   但提醒下看看仔细是不是屏暗

网友:
看是独显还是集显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适配器坏,另一台是cpu坏,进系统就黑屏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