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昻达A770S 魔固版

楼主(2013-11-30):
昻达A770S 魔固版

此板内存供电1.9V ,VDDA供电2.5V ,无CPU 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 PWM芯片是RT8802A  ,1脚1.8V  ,2脚3.3 V  12脚1.3V
桥供电的PWM芯片是W83321,1脚是5V, 5脚是5V,7脚0  。

这桥是先有CPU供电,还是先有桥供电。

网友:
先有CPU 后桥 总线。

网友:
这种amd的上电时序是 内存--cpu--桥--总线

网友A:
CPU PWM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了,为啥不出电压呢?芯片也换过了。三片板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PWM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了,为啥不出电压呢?芯片也换过了。三片板一样的故障!!

一般都正常的话,换过芯片还不出的话,有驱动芯片的要查驱动芯片工作条件,没有的话用示波器打上管g级,开机瞬间有波形,则芯片无问题,查后级,如无波形,还是芯片问题,芯片问题可能是工作条件,或者有虚焊,或者芯片本身问题,排除一下吧,最后,祝你好运

网友:
查下座子有无虚焊,芯片工作正常查驱动ic同时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B:
8802的PG信号都有了还有没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8802的PG信号都有了还有没出供电?

是啊,这是什么问题啊》遇到过没

网友C:
问下楼主这个板子是不是开机无显示的  我这里有好几十片    修好了给说下

网友:
记得台式机如果芯片保护的话,能在下管测试到12V静态电压,如果没有的话,就查一下芯片的必要条件咯

网友:
770芯片,桥坏的多,

网友:
AMD时序,内存-CPU-桥-总线!AMD的芯片组,很容易坏,我手上就有一块

网友:
AMD先CPU后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这个板子是不是开机无显示的  我这里有好几十片    修好了给说下

搞不定寄两张来我帮你修修看 可以加我QQ1903875891

网友:
我也是碰到过几片此类的AMD芯片组的也是条件满足CPU不供电。。。你搜搜论坛里有个讲昂达780时序的帖子,电源IC是8855,好像是说IC必须收到的PWOK才会持续工作如果没有瞬间会保护,所以是不是桥坏也会CPU没供电。。。探讨。。。

网友:
会不会是CPU VID。。。或者CPU?
三片一样的,应该是哪个通病。仔细找,应该会发现的。把BD芯片的条件。。。

网友:
这板我也修过3块同样的故障   是电源管理芯片脱焊   加焊电源管理芯片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有一个 BD芯片,把它换了试下,

网友:
上示波器  单次触发  很容易判断故障的

网友E:
我也在头痛呢,我遇到一台G43T-DM1的板子没有可以触发就是不跑U,没有图纸对我这个新手来说就是麻烦,哪位哥们有图啊,加我QQ聊聊啊,以后有问题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VID组合啊   把串口拆了试试啊

网友:
额。是上二代内存? 我觉得要有桥供电。8802的IC 都是要有桥供电,才出CPU供电。8802只需要满足几个信号就可以了.我给8802的图纸你看看吧,

网友:
查31  12 脚电压就可以了。12脚的电压要有1.2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 测了,有高低电平。。没有CPU供电,跟串口有关系吗

没有联系的 但是串口 芯片也是 12V供电管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头痛呢,我遇到一台G43T-DM1的板子没有可以触发就是不跑U,没有图纸对我这个新手来说就是麻烦,哪位哥 ...

不跑U的 主板 一般 CPU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或者 核心供电不正常  有些INTEL775 板子CPU座 容易 虚焊也会导致可以触发 不跑U 可以试着压 CPU 看下 来判断 座子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8802的PG信号都有了还有没出供电?

可能是 芯片虚焊了 加焊下

网友:
插、、、、、、W83321的  7脚反馈OV怎么会正常呢?正常应该比VCC高的

网友:
这种的北桥坏的最多了,北桥是NV系列的吗?加焊北桥试试哦,很管用。

网友:
上次修一同行没修好的二修板,,,,U供电没起来,,U的PWM都没加焊,,桥供电PWM  南北桥都加焊了,,,我笑死,,还好没扩大故障,,,动不动就烤桥,正三板斧

网友:
楼主,拿示波器很容易找到问题的,看线条就知道了

网友:
台式机电脑AMD的上电时序是内存-CPU到桥到总线呀~~~~这个时序还是蛮怪的·~谁来解释一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搞不定寄两张来我帮你修修看 可以加我QQ1903875891

网吧在用的 得问下老板同不同意

网友:
不是的  有的串口出问题了   会影响V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吧在用的 得问下老板同不同意

有难修的主板可以找我 QQ:1903875891

网友:
我有一个这样的主板,换了一个机箱,就检测不到串口的设备了,硬盘,啥的,都没有了。晕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