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走一分钟才能亮

楼主(2013-11-30):
郁闷了,今天修一个华硕M2N68-AM se   桥用的是NF7025-630A-A2,由于手头上没有一样的桥,就植了一个NF7025-630-N-A3上去,结果跑4546,不行,经过比较和M2N68-AM-se2的板只是桥用的不一样,其它都一样,就刷了M2N68-AM-se2的bios上去,结果跑码如下FF(5秒)____504C(10秒)____do50(10秒)___504C(5秒)______D34C(10秒)__16D3(10秒)_____D5D4(15秒)这里等最久_____2A(亮机)亮机后就一切正常也不慢了,装系统也正常

网友:
很肯定的告诉你,芯片不能代用,用回原来型号的芯片就OK了

网友:
记得有次我也是修这块M2N68-AM SE主板,故障是不认网卡,PS2口无效...刷了BIOS之后,开机跑吗时间明显比其他主板时间要长些才能亮机,我也没搞懂,我可是没换桥的呀!

网友:
有些打的机器,网卡有问题也会很久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