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6能跑码但是内外都不显。请问怎么下手呀?那位大神说说。各大供电都有。

楼主(2013-11-30):
DELL 1546能跑码但是内外都不显。请问怎么下手呀?那位大神说说。各大供电都有。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A(2016-03-10):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一台这样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一台这样问题的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电流都不知道,楼主是维修的吗

网友:
直接送修算了。

网友A:
换了显卡还是不显示,可以听到不是原装电源嘀嘀报错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显卡还是不显示,可以听到不是原装电源嘀嘀报错的声音

几声报警 ?测一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飞个诊断卡看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