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求助几个外行问题

楼主(2013-11-30):
修一个台达180W的电源,待机5VSB和绿色线都正常,短接绿线风扇一转就停了,再开又是一转就停。除了贴片电阻外,其它的元件都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基本都没有问题,这个电源有3个光藕,用的是DWA108和3843的方案,还有个什么TNY的好像是产生5VSB的芯片,待机的时候DWA108的3、4脚都是5V,短接绿线时3脚被拉低,但第4脚还是5V,换了与4脚连的光藕还是不行。怀疑3843的芯片有问题,但我换了一个3843还是一样的。
请问各位老师:
1,这种问题好像是保护了,往那个方面排除呢,可以通电一秒钟,能不能排除3843芯片是好的呢。。
2,3843怎么测呀,第7脚是VCC,万用表黑笔接什么地方测电压呀,应该是用直流V测吧,我接热地测,7脚只有1点几伏,接电容测有150V了。我看大家都说要8V-20V左右呀。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短接绿线时应该是4脚电压被拉低,3脚为FPO脚,低电平有效,短接绿线后,此脚电压从5V降为0V,并与5vsb连接的光耦接通,随之高压侧的驱动芯片UC3843启动,各组电压输出。各组电压无过压、欠压(除了12v),PGI>1.15v,则输出PGO,就是power good了。
重点排查3.3V、5V对地二极体值,看是否短路,各电压输出的滤波电容是否有鼓包、容值降低,查与芯片FPO脚相连的光耦是否正常,查TL431与之相连的外围电路是否正常,最后就只有更换DWA108了

网友:
来学习的,不参与讨论也不会呵呵。你们接着聊越详细越好。

网友:
哈哈 我也遇到过啊   不过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