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不开机,求高手指点,急

楼主(2013-11-30):
前两天接的机器,拿来无显示开机有两声的报警声,换内存无果后拆机。外部观察没有损伤,先用手压了背面的显存显示正常,心里窃喜,谁知补焊后无果,重置无果,更换后还无果。上电电压11x-12x-11x不动了断电在上电11x-12x-14x-9x不动了。BIOS刷过。显卡重置过更换过。望高手给个方向指点一下
不开机
显卡

网友:
那看样子是有地方脱焊了呀

网友:
感觉正常了啊,接外显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换个新的或者换个拆机的,别重置了

网友:
哎 是不是搞掉东西了 亲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事,不是显存,做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E40的这个机器,显卡旁边有两个显存,显存里面有黑胶的,看看是不是显存炸球了,我有一次就是这样,后来把显存也重植了,就好了。(我后来,就直接淘宝上买显存直接换,重新植球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