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电容更换

楼主(2013-11-30):
ATX 主开关管处的两个50V2.2UF解电容可以独石电容更换吗。

网友:
50V2.2UF最好型号,或者550V4.7UF,我以前换过你的应该是热地部分的电容吧,

网友:
用50V/2.2UF的钽电容更换最好!

网友:
            成本高。厂家设计时选用普通电解电容,说明这种规格的电容已能够达到电路设计要求,可稳定工作。所以,在此位置根据传输信号的要求,不需要象高档仪器中常用的高价、高精密度的元器件。不过你有这样的原件,可以换。你搞过音响设备吗?搞过,就知它对音质、音色的影响了。

网友:
可以换的,不过要注意电容量和耐压

网友:
嘻嘻,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用独石电容,固态还是胆电容都可以的,只不过没那么高的要求,高频电解就可以了,做好散热,引脚长一点,离散热片远一点其实电解一样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