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3-11-30):
今天接到一款机子,华硕K42D  开机没反应,裸板一样,放电还是开不了,有时候又能开机正常使用,这到底什么问题.    应该说是冷机的时候开不起机   偶尔可以开  热机每次能开

网友A:
南桥旁边加热一下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旁边加热一下就可以开机了

这个能一直解决吗?   还是只是暂时的

网友:
在不开的情况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不开机电流跑多少啊

网友B:
还是就根本不触发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就根本不触发了啊

没反应    试了下   热机每次能开  冷机偶尔能开

网友:
你换过北桥试一下

网友C:
加热 试试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 试试嘛

加热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他的通病,南桥边上的1.2V电容坏了
换上就会好

网友(2014-11-15):
看一看是不是南桥附近的那个电容漏电……

网友:
南桥旁边的那个电容啊 说清楚点吧 我也修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4-12-18):
没有具体点的吗    南桥边上电容很多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1982-1-6.html
看这个。我的本子也出这个问题了,求问修一下要多少钱啊

网友:
南桥边上的1.2V电容坏了

网友:
我有台换掉是后还是不行,  我把1.2V的芯片都给换了   由于没有示波器   不知道怎么下手     听另外一些同行说吹下显卡旁边也可以触发   能给些意见吗?

网友:
我也没搞定、。

网友:
重新植球的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