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1117发烫

楼主(2013-11-30):
一块技嘉的主板  自动上电不跑码   摸1117发烫  看电路图是去往南桥的  3.3v    换个1117还是烫测量有5V   3.3伏被拉到1.2v    摸南桥不烫   去往南桥的电容换了1117还是烫   是SB的问题吗  哪位大神遇到过  谢谢

网友:
南桥短路了,直接短路无阻值,所以南桥不会发烫

网友A:
你测1117中间输出脚的对地阻值,阻值偏小 SB坏,

网友:
拆了1117,外接维修电源,加电3.3V,电流最大,烧机大法,不信不发热

网友:
先网卡,后南桥,祝你好运!

网友:
网卡  南桥坏啦

网友:
应该是网卡或时钟芯片

网友B:
你这种方法 可行  但是要控制 烧鸡电流大小以防扩大短路故障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1117对地短路,USB2,3脚对地短路直接卖破烂了。。。没有BG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测1117中间输出脚的对地阻值,阻值偏小 SB坏,

把1117拆了再测会不会更准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方法 可行  但是要控制 烧鸡电流大小以防扩大短路故障

为什么要电流最大啊?

网友:
我遇到过,南桥坏,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D:
1117发烫,首先。量网卡是否短路。在量1117中间的那个脚,测对地阻值、为0  南桥坏。

网友:
看看除了1117发热还有什么地方发热,经常碰到网卡短路的,拆了网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17发烫,首先。量网卡是否短路。在量1117中间的那个脚,测对地阻值、为0  南桥坏。

一般网卡 的工作电压 也是 1117输出脚 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1117拆了再测会不会更准确点?

如果 在 1117本身短路的情况下 可以 从主板上拆下 测量 对地阻值 更加准确

网友:
先把网卡下下来再测3.3v是否被拉低,还是拉低就只有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拆网卡 看看   再就是 usb 对地打一下阻值  ,前天一块,1117烫手,3.3v短路  拆网卡还是短路,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usb 又两组对地短路,桥坏了

网友:
以前修过这个,直接烧3.3V供电,网卡冒烟,换网卡解决

网友:
南桥的问题  修好了

网友:
1117短路 直接拆网卡  还短 换桥

网友:
哪个烫就先换掉再说

网友:
先拆网卡,不行的话南桥可能性坏了。

网友:
应该是SB问题,换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