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映泰G41D3+ USB问题

楼主(2013-11-30):
一映泰G41D3+ usb全坏 有5V 无信号 插U盘 鼠标 灯亮无反应 是否南桥或者BISO问题 求图纸

网友:
打USB口的阻值,或看是否BIOS里关闭USB选项

网友:
不进系统的时候usb管不?全部失效 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确定是南桥了 南桥很烫

网友A:
可以打下 USB供电和数据线引脚 的对地阻值 来判断

网友:
打对地阻止   看一下     如果不对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很可能是南桥问题,我遇到过,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B:
对地蜂鸣 值是 24       返厂了 如果返不了 自己在拿回来修  南桥温度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下 USB供电和数据线引脚 的对地阻值 来判断

5v 对地值很小 蜂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 对地值很小 蜂鸣了

那就是南桥问题比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蜂鸣 值是 24       返厂了 如果返不了 自己在拿回来修  南桥温度很高

南桥坏  其实可以换个桥   返厂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