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LG连续自动重启故障

楼主(2013-11-30):
      刚开始检查电源主电源跟着跳,查开机信号也跟着跳,查待机电源很稳定,没变化,果断弄了片主板换上,等了3天到货,插上,指示灯亮,无法开机,换回原来的,故障不变,怀疑新主板坏的放一边,继续查旧主板,查晶振,又怀疑ROM有问题,拆新板的换上,结果故障不变,查了各路电压也跟着跳,没办法,没图纸,不知如何下手,又回头查主板,先查待机部分,测量待机电压3.1V,,,电源板标的是3.5V崩溃喷血。查取样电阻全部正常,换待机IC电压不变,查取样IC,用431代换输出变5V不对,,最后没件,再最后只能修改取样电阻,原来是1K换上1.8K,测输出3.42V,LOGO出现了。。换回新板也正常,弄了三个小时。

网友:
哦  这么个

网友:
为什么外围电阻都正常输出电压偏小呢

网友:
这能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A:
楼主干吗不在网上搜图纸呢?

网友:
是啊,我就纳闷了,只有一个可能,取样IC有问题,不过我用风枪烤它也没见电压波动,待机IC测量条件都正确,且也换了新的还一样,这么改后烤机15小时,重新测量输出电压没变,郁闷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干吗不在网上搜图纸呢?

这些机器没图纸啊,至少我现在没找到过一分LG电视的图纸。

网友:
为什么新板也好了呢?

网友B:
楼主,说真的,你说的这样的维修过程我真的不是很明白,我刚接触电脑维修,请前辈不要喷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真的,你说的这样的维修过程我真的不是很明白,我刚接触电脑维修,请前辈不要喷我哦

意思就是,待机电源3.5V偏低,引起MCU开启后后续电路无法正常工作,由于没图纸,无法了解主板的时序。至于新主板没这个问题,我也不解,每天要修得东西太多,冰箱都堆没地走了。无法继续仔细研究。

网友:
楼主有魄力……
又不少省哦

网友:
买了个新板 怎么额不行呀

网友C:
蛮奇怪咧,原机没坏之前为何正常工作?你换了个电阻,电压就接近3.5V。????????

网友:
新板刚开始也不正常啊 旧板换了电阻正常了 再换回新板也正常了 新板没动过?什么原因啊

网友:
没理解吧.楼主换的肯定是驱动板...现在他修的是电源板 ...电源问题修好了.当然二个板都能用了.

网友:
楼主厉害哦 改下取样就好了 就是431的误差啊

网友:
我有个仁宝的板子.跟你维修情况类似.3.3V稳压二极管击穿.我没有料代换.没办法就从分压电阻上在想办法.直接分压出来3.3V了.

网友:
是否哪里 拉低电压了?导致待机电压偏低、

网友:
冒昧的问一句,你这新板的钱会不会加在客户身上?

网友:
我去这样都能行~~~~~等于白折腾了一会吗~~~~最后怎么弄好了~~~

网友:
你这是液晶板子吧   ?

网友:
可以加上呀,这有什么嘛。格价不是很高就行了。

网友:
具体是什么情况,请楼主说下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这是个显示器吗?

网友:
楼主的基础扎实啊,有功底,学习了

网友:
不容易啊,挺佩服你的

网友D:
虽然修好了,总感觉心里不踏实。会不会治标,不治本。原来是这个电阻为什么就可以?是否存在隐患。

网友:
不懂呀,哎。不会。

网友:
那你的意思是 那个电阻 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修好了,总感觉心里不踏实。会不会治标,不治本。原来是这个电阻为什么就可以?是否存在隐患。

连续开机到昨晚监测电压无变化,机器已取走。看看吧,估计一年左右无问题。因为特地用热风枪吹了吹关键部位电压变化0.0几飘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蛮奇怪咧,原机没坏之前为何正常工作?你换了个电阻,电压就接近3.5V。????????

换个电阻就3.5v 那是输出取样电阻 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更改出去电压  你离这个境界还远呢

网友:
高手啊,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