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维修一例(这是我笔记本的第3张帖)

楼主(2013-11-30):
型号: 4416s
版号:6050A2268301 - REV A02
故障:加电到0.35不动
故障分析:要么缺电压 要么时序未完成
解决步骤:拆机  裸板测量全板电压 各大电压都正常  于是呢查cpuSYS_PWRGD正常3.3V
SYS_PWRGD经过Q1057转换成PWEGD
PWEGD直接到EC78
在经EC 60脚发出SB_PWRGD
SB_PWRGD 同时经过u5004 这个与门转换成NB_PWRGD
现在故障出来了 U5004   13.3正常  2脚无电压  51.8  4脚无   2脚正常应该为高电平    2脚接R5056 V3S上拉 r5056 13.3vs正常  测电阻10k正常  同时U5004经电阻r1317 SB 明显就是SB没发出NB_PWRGD 信号
于是测 sb 供电时钟复位     电压正常 测到时钟 是不正常 显示杂波 由于本人示波器 不的很会用 怀疑是不是自己没调好 于是点时钟IC的晶振 14.318 非常漂亮的正弦波 显示    于是确定SB晶振有问题    于是换掉     裸板测试不上U 0.75  刚才只到0.35 现在明显解决这个问题了  u 上内存 开机电流明显的几次跳变 显了   维修完成
那心情可是非常澎湃啊!!!
(有写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指点指点!)顺便求求分啊!

网友:
附上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HP 4416S.rar

网友:
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你测的时钟是哪个?

网友:
非常奇怪,不上U的情况下电流能上到0.75   你的是什么版啊?我是新手,接触的板子很少,可我总感觉这样的电流好像偏高了点,貌似微短路的感觉,感觉还是有点不对,楼主能纤细收说吗

网友:
LQW520 -10 我说晓明、你怎么就不能老实点了?

网友(点评):
两个号都封了还不老实

网友:
下载了,我也有一台没有修好,学习中,我这里还有一个换下来的板子,慢慢修吧。

网友:
又是一个时钟的问题,我真的怕遇到时钟问题。

网友:
阁下这个疑难杂症处理的好啊有了这技术阁下真的可以叱咤风云了哦!!!!!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也遇见坏的了

网友:
楼主时序理论很不错,有相关资料没,借看下。。  502710684@qq.COM 邮箱  感激不尽

网友:
北桥问题,好了没

网友A:
咱现在维修真的不行啊。昨天一个显示器。电源板我都测了14V  和5v都正常。就是开机没反应。还老是在电源板上绕弯。结果只是开机键开关坏了

网友:
嗯,写的还可以,但不够详细。维修思路是有的。继续加油,支持你。

网友B:
74门电路4脚电压不正常会影响到2脚?

网友:
你说的经r1317进南桥,没看到啊,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现在维修真的不行啊。昨天一个显示器。电源板我都测了14V  和5v都正常。就是开机没反应。还老是在电源板上 ...

呵呵  那还是你考虑的不全面啊   电源板5V  12V能正常出来就不用管他了  这些正常了 在看看指示灯亮不亮 量下开启有没有3.3v   这些条件看就看的出来了  一般按键损坏的也多的

网友C:
如果楼主发上SB的晶振波形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4门电路4脚电压不正常会影响到2脚?

我也郁闷的  这不是个与门吗  楼主讲1脚高电平 2脚低电平的时候   5脚又有1.8V   按理说不影响输出啊  正大于负  输出高电平  要我 可能就怀疑这个门坏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  电路分析方面挺厉害的  但有一点  楼主讲1脚高电平 2脚低电平的时候   5脚又有1.8V   按理说不影响输出啊  正大于负  输出高电平  要我 可能就怀疑这个门坏了  即使说2脚没有高电平  也应该有输出啊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先测南桥的工作条件呢?

网友:
   楼主的经验是值得我学习的

网友:
基本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思路分析的不错。

网友:
这个机器amd北桥修的太多了,,  楼主很厉害,我还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我认为是南桥坏 ,晶振很少有坏的

网友:
同时U5004经电阻r1317 进SB 明显就是SB没发出NB_PWRGD 信号

在那里             如果是我  要么SB  要么  真没考虑靠晶振

网友:
看来时序相当重要啊,有机会去基地学习学习

网友:
以前  遇到过    以后就会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分析不错,现在忙得我都论坛很少上了

网友:
最后还是晶振搞的鬼……

网友:
南桥的复位  怎么查

网友:
波形不对?

网友:
补上楼主说的那个进南桥的信号

网友:
手上有几片电流到0.9-1.2之间来回跳变,有碰到这个现象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发上SB的晶振波形就更好了~~~~~

SB晶振的波形正常是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