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人能修Dell 2709显示器驱动板吗?

楼主(2013-12-01):
症状是这样的,通电不显示,控制板按键不管用,替换过电源板,基本排除电源板的问题,电源板24v有输出。
我淘宝上买过2块驱动版,一块换上去故障依旧,另一块换上去,机器可以开机了,但是按键的时候有蜂鸣声,偶尔有显示,但是立刻黑屏,还是不解决问题

上海有高手能修吗?
或者有新的驱动板卖吗?

网友:
上海有高手吗?求帮助

网友:
你看下屏是暗还是不显示 开关有没问题?有电压吗

网友A:
最好能上张图看看?

网友:
屏不显示,开关确认没问题,因为尝试换过2块驱动版,其中有一块可以正常开机,并短时间正常显示图像。
驱动板上有电压,有24v是电源板过来的,5v和3.3v的电容上都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上张图看看?

驱动板的图来了

网友A:
这个如果配件不好找的情况下,直接改成个液晶电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配件不好找的情况下,直接改成个液晶电视吧!

具体怎么改?需要什么配件?能详细说说吗?
这个显示器的屏是三星的,LTM270CS01,双10位的。

网友A:
从图片上看,这个是二十针,是双八的还是双十的?一般的情况下应当是单八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上看,这个是二十针,是双八的还是双十的?一般的情况下应当是单八位的!

屏的接口是40针的

网友:
这个三星屏的通用驱动板不多吧

网友(点评):
根本没有能驱动它的通用板

网友:
我估计也是,那可怎么办啊

网友:
还有高手吗?只要驱动版搞定了就可以继续用了

网友C:
驱动板不会这么倒霉吧?响声应该是电源板,黑屏的时候测量过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不会这么倒霉吧?响声应该是电源板,黑屏的时候测量过电压吗?

侧过,有电压的。
而且黑屏的时候反复按osd键多次,能再显示图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的图来了

这么高级的驱动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级的驱动板啊?

所以想修好啊,不舍得扔掉啊
而且屏是完好的

网友:
到最后结果是什么

网友:
还没有找到高手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