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不触发

楼主(2013-12-01):
一台联想B450笔记本,有时能触发,有时又不能触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换过EC,BIOS刷过,加焊过南桥,换过EC晶振。我测过,不触发的时候EC没有发出PM_PWRBTN#给南桥。真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查查大家常说的.EC的供电.时钟和复位..还有那个LID#休眠是否为高.时有时无的话.EC程序应是好的...不过你也可以试着多找几个刷下...条件都有的话.就挑起PM_PWRBTN#脚位..看是否有信号出来..不过要先注意开关过到EC的脚位.在按开关时有没有跳变

网友:
可以换个南桥试试看,这种故障不好断定

网友:
不装BIOS能自动上电不,

网友:
应该是BIOS坏了吧

网友:
怎么说呢  没有发出那信号  我建议楼主先试试2楼的方法   如果有高低高跳变   再把南桥取下来重新值下球  还有南桥旁的晶振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A:
我以前修过也是有时不触发,,  加焊下开机芯片就能触发   第二天又不能触发   最后换南桥解决

网友B:
能触发时会亮机吗?这款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PM_PWRBTN#是 EC 发给南桥的开关触发信号  有时候南桥损坏也会 拉低这个信号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修过也是有时不触发,,  加焊下开机芯片就能触发   第二天又不能触发   最后换南桥解决

有时候南桥本身虚焊也会 造成 机器触发不正常的

网友:
建议先把PM_PWRBTN脚翘起。看看是EC没有发出这个信号还是呗南桥拉低啦。

网友:
刷个bIOS 集成BIOS 和独立通用 我有

网友:
这种机大多拿来都是干南桥的问题。先加焊下不行给换了。80%可以解决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吧

网友:
我们这里也有一台 21125烧了 网卡烧了 南桥烧了 都换了 目前修到北桥 北桥要是也坏了 就不修了 修了三天了。。。

网友C:
这个机器通病,就是BIOS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触发时会亮机吗?这款BIOS容易出问题

能触发就一切使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通病,就是BIOS呀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最后换南桥解决了,机子修好了,试了几天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