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有一关于电流和电压的疑惑

楼主(2013-12-01):
限流电阻,就是它有一定的电流承受能力,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就会烧坏以保障后极电路,
那限压呢?是靠什么?
那有电压和电流有什么区别?什么特性,讲通俗点,可以吗?
高压板输出的电压很好,应该是上千伏,但是是12V的直流电压靠逆变器的次极线圈感应初极电压得到的高压,那么电流应该不大,那这种情况能电死人吗?
还有如果电流很大电压很小,能电死人吗?有这种情况吗?电压小电流大,
电流和电压的关系,没有电流会有电压吗?没有电压会有电流吗?有多大的电压就必须有多大电流吗?
还是有多大电流就必须有多大电压,有什么要求吗?有什么公式吗?
电流I和电压U相乘就等于功率W吗?
笔记本20v3.25A,它的最大功率就是65W吗?是这个适配器的功率吗?还是笔记本的?

网友:
补充一下:

限流电阻,就是它有一定的电流承受能力,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就会烧坏以保障后极电路,
但它的阻值很小,所以对电压影响很小,
是这样吗?

网友A:
这问题你百度一下吧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的话

网友:
应该是标配的功率。可以超出20-30W,那是额定的。超出了容易烧电源,

网友:
              学习学习

edisong -4 严禁灌水

网友B:
楼主很怕死啊

网友:
难道这些不是基础知识?你没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你百度一下吧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的话

百度不是万能的,并且,太祥细了,不够 通俗,学维修非得了解分子运动吗?

网友:
问题太多了。记得以前学过低于36V的电压是安全的,估计电不死人吧。人体电阻比较大,电压低的话,电流肯定上不去

网友:
u等于ir 我记得当初高中讲的就是有电流一定有电压,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也就是这个公式是基本的直接可以使用,但是这个公式演变的必须答题写推导过程,具体原因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怕死啊

不是楼主怕死。但是不知道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又要搞电器维修,却很容易出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楼主怕死。但是不知道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又要搞电器维修,却很容易出事故!!!

还是你懂我

网友D:
高压板输出的电压很好,应该是上千伏,但是是12V的直流电压靠逆变器的次极线圈感应初极电压得到的高压,那么电流应该不大,那这种情况能电死人吗?
电不死的!!不过会很疼,给你留个小白点留念----烤熟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板输出的电压很好,应该是上千伏,但是是12V的直流电压靠逆变器的次极线圈感应初极电压得到的高压,那么 ...

那可不止小白点那么简单,烧个小洞是没问题的!楼主还是注意点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