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i笔记本不加电

楼主(2013-12-01):
帮忙解决个问题。一台T410i的笔记本,不加电,待机001,3V 5V都有,U61的60MPWERG现在是低电平。请问应该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复位南桥的RSMRST ,其它地方也没有断线,只查到这儿感觉有些问题,这个待机芯片发出的这个信号一路去南桥,一路去EC (U42)的第52P和69P,EC得到这个信号应该会从39P发出EC_RST#这个信号去开启电压,现在也是没有发出高电平,不知道从哪里解决了,另一个将U61的48P所连的信号线0欧电阻挑起,它上拉的VCC3SW电压会发出,到达后级

网友:
U61的60MPWERG ??   我搜图纸居然没有这个信号 是MPWRG吧 问题要问错了很多人就懒得回答了。
这个信号应该是高电平。 低电平原因。
一个是U61条件不满足
一个是后极拉低
一个是U61自身坏
一个是vcc3m供电的电阻有问题

网友:
楼主  想帮你分析一下  可找了张你这款机子的图纸 发现跟你讲的不大一样  U61那个芯片的60脚 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个脚   对应不上  希望楼主上传你这款机子的图纸

网友:
按着时序查,基本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你对时序一点都不懂,ec-rst是ec的复位脚,不是什么开启电压的脚,rsmrst是高电平复位南桥的,它是插适配器产生或者是按开关后产生的。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在本站下的图纸

网友:
二楼先谢过了,是U61的48脚发出的MPWRG信号,这个信号一直为低电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