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8380

楼主(2013-12-01):
只有VIN   EN没有,EC上飞线过去一样,我重点在查哪些条件呢

网友:
给我说一下我条件么,只有VIN,26脚VDDA 1.3V差不多

网友:
26脚不是标的+5v麽

网友:
26 12P上面写着5V 27VREF EN都查下。你这种5V供电不正常,还是查下5V吧

网友:
测试过EN不对地吧?基准电压出来没?或者芯片坏

网友:
说的太少了,基准电压出了吗,LD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