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场效应管2764ai能否代换K2101

楼主(2013-12-01):
K2101是传真机电源板里面的 拿来时保险熔断 4脚整流二极管烧坏 还有个场效应管K2101烧坏  前2个零件换好 在显示器电源板找了个2764ai换上去 发现还是无任何电压输出 不知道是不是不能代换

网友:
严重短路啊,拍个相片看看基板。你查下限流电阻是否开路了。传真机不知道是自激电源还是它激没办法跟你说

网友:
换板子算了 墨迹半天没结果 我太蠢了
谢谢

网友:
可以用k2141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