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HP ENVY X2装系统经验分享。。。。

楼主(2013-12-01):
客户送来一台HP ENVY X2,系统坏了要重装,二话不说直接查U盘进BIOS调启动项,竟然发现没有USB选项,郁闷,只好改用外接光驱,可接外接光驱还是不行,根本就认不到,这咋办?上网一搜才知道 ENVY X2这款机器不支持普通的U盘启动,需要一个UEFI引导文件,还得把ISO镜像刻录到U盘才行,忽然想到电脑店U盘制作工具好像有这个功能,打开电脑店U盘制作工具选择ISO UEFI模式,再选择准备好的系统镜像,刻录好后直接插在USB接口开机不用按什么键HP logo就出来了接下来startingwindows。。。。看起来现在的机器是越来越先进了,不学习都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楼主也不发个图   你可以把要装系统的硬盘用移动硬盘线连起来直接在你的电脑上那样ghost也行啊,我们平时装系统就这样的,而且还很快哦,呵呵

网友:
一楼有所不知,HP ENVY X2是SSD固态硬盘呀,接口不一样的哦

网友(2015-09-21):
按照你说的我试了怎么不行呢

网友:
我用了一个3.0接口的优盘,做了ISO模式启动,但没有反应什么原因?还是不能从优盘启动,请问什么原因,谢谢帮助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