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元件的完整型号

楼主(2013-12-01):
谁知道这个MOS管的具体型号,市场上还能买到吗?是一台LG17寸液晶电源板上的

网友:
用2SK2141、2645、8N60等都可以代换。

网友:
K2645 10N07 都能用呀

网友:
这型号为   STK0765

网友:
很多都可以带换的

网友:
好像就是普通开关管,随便找个就能代换

网友:
随便从液晶板子上拆个,测量s到d有阻值,其他脚无穷大。即可

网友:
随便拆一个开关管就行

网友:
崩掉了,看不出啊

网友:
STK0765是650V,7A的N沟道场效应管

网友:
10N60的代换即可,就是个MOS管

网友:
N沟道大功率MOS,这些东西搞维修的必备啊

网友:
找个功率差不多的场效应管就可以了,N沟道的大功率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