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斑竹和各位大虾,电脑非正常关机后无线键鼠不灵光了。

楼主(2013-12-01):
     华擎G31M-VS2芯片组,赛扬430 1.8G 双 内存2G  后机箱USB有2个打印机,一个音响,剩余一个插USB无线键鼠微软套。每次碰到停电或关机后第二天开机的时候,无线键鼠找不到了,不用说识别,上个礼拜刚清灰换的金河田机箱,电源300W,好了一段时间,前天电线杆断了,突然断电,又出现这个情况,请各位大虾找找原因。
   我自己每次都是给主板放电后插上去才才能用,下软件测试了电压是3.360V没发现异常,主板BIOS中ACPI也改成ENABLE了。求不用每次放电的办法,很痛苦!
    有办法请速回贴!

网友:
能开机看看无线鼠标驱动掉了没.再不行装个系统在上无线鼠标驱动。

网友(2014-06-12):
啥故障都有啊

网友(2014-07-21):
升级到最新版BIOS试试吧,不行就换WIN7系统看看,再就是不好使的时候进PE试试看好不好用,如果PE好使还是证明根系统有关

网友:
是呀,无外乎就是楼上说的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