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磐正EP-MF5-J 掉电

楼主(2013-12-01):
   小的维修下而已,没什么大动作,板子比较老,NV单桥板子,故障是掉电, 客户整个主机来的,说掉电,心想不好搞啊,单桥的板子, 拿来后插上电源,测一下,开机没5分钟就掉电,摸一下桥看看发烫不,不烫呀,量供电,CPU电压高达2V ,不掉才怪,这下好修,拆板子, 看了一下芯片是SC2643芯片,找PDF看一下FB脚, 是7脚,跑线,看看电阻坏了没有。 跑到一个573电阻连接一个270的电阻测一下没问题,继续跑再一个滤波电容,测一下阻值20多而与,看来是这个坏了,换下,测一下CPU供电,剩下1.5V 看来还是挺高的,加焊一下270电阻。 最后上电试机1个多小时没问题。看来是好的了!

补充内容 (2013-12-4 15:57):
上面说我加焊电阻,首先电阻是没问题的, 后我加焊一下,为了就是保险,要是电阻坏了是需要更换的。。

网友A:
加焊电阻也行?

网友:
看不出那个位置,望楼主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好吃力,楼主加焊前和加焊后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  有点怀疑

标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电阻也行?

换电容了

网友:
是CPU电压偏高导致的,下次修到也注意才行。。。

网友:
干净利落,简单明了

网友:
请楼主  上传此板图纸

网友:
来学习学习

金格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秒杀啊

金格 -4 严禁灌水

网友:
实地的就是不一样啊,能快速判断故障点,NB

网友: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有后续,纯属个人意见啊

网友C:
CPU核心供电,2V早就保护了,不可能还能开一下才丢电!

网友D:
思路就是CPU电压高查反馈  不知对不

网友:
换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就是CPU电压高查反馈  不知对不

是的  这个反馈 一般 是芯片 得到 主供电  通过 EN信号 开启工作后才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核心供电,2V早就保护了,不可能还能开一下才丢电!

CPU 核心供电 偏高  可以查下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 或者 场馆对地阻值来判断

网友E:
为什么一下就查到是FB自举了呢?中间省略了多少字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一下就查到是FB自举了呢?中间省略了多少字啊?呵呵

CPU电压都2V了

网友:
技术杠杠 的 ,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这个小电容都给楼主找出来了,不简单啊

网友:
学习了。。。。

瞧瞧嘎嘎 -10 严禁灌水

网友F:
照着图纸修的还是,参考元器件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照着图纸修的还是,参考元器件修的,

没图。跑线修的

网友:
谢谢了    我在照这方华修修看

网友G:
学习了,以后可以加焊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以后可以加焊电阻了。

不能加焊,加焊没用,我那个电阻是没问题后才加焊的,电阻有问题是需要更换的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  学习了

网友:
人才真多,确实给力

网友:
这个也被你发现,呵呵,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