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问题

楼主(2013-12-01):
dell n5110 双显卡都无法驱动,在win7系统没有进入前是高分辨率的,进来系统后就变成低分辨率,两个显卡都驱动不上啊,有人遇到过吗
win7

网友:
官网下载驱动了吗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看看

网友:
官网驱动下来不好使
进系统屏幕就是8色的啊800*600

网友:
重装系统,或者刷BIOS看看

网友:
用Ghost装的还是安装版,如果用GHOST装在安装驱动的那一步把显卡驱动取消掉。然后官网下载好后安装

网友:
试过了啊,bios刷了,正常装都不行啊,u也换过了啊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BISO里有没有的调的. 我遇到ACER有的调的.

网友:
你先把独立的关了试试,看什么样

网友:
这个先换个系统在装的时候驱动不要安装,进去以后再装驱动。

网友:
有没可能显卡坏了啊

网友:
在系统下停用那个显卡都是一样的啊,驱动还是驱动不上啊

网友:
集显驱动能装吗 可以的话 可能是独显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话应该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