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73D-CD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3-12-01):
接修一台同行送过来的主板开机无显求,没有PCI插槽接不了诊断卡,接了个喇叭不报警,应该是没有跑马,测各大供电都正常求思路

网友:
加焊或压 北桥 试下

网友:
测各大供电,CPU工作了吗,外设正常吗,时钟等等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时钟和复位,或者上假负载测一下关键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