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显卡短路,可以亮机,用不一会就不行了!

楼主(2013-12-01):
新手见谅,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

可以亮机,但用没一会GPU和GPU后面就非常烫手,用20分左右之后黑屏,重新启动主板自动断电保护无法开机,每次都是这样!

GPU上和GPU附近好多贴片电容都蜂鸣,MOS管没事,上图,没标注的地方都不短路!

网友A:
那些贴片电容应该都没短路,不信你拆下来测试,肯定没问题,2脚都接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些贴片电容应该都没短路,不信你拆下来测试,肯定没问题,2脚都接地的!

贴片电容是好的,但是固态电容怎么也会俩脚都接地,而且还捎带的一个MOS管也短路,就我标着的那几个地方,难道就是这样?  是显卡散热的问题?我是怀疑是不是因为有短路,电压太低,而造成GPU过热

网友:
显卡核心阻值现在都很低了

网友:
太不可思议了         蜂鸣就是蜜蜂死前呻吟?必死无疑? 必短? 老师不错 让他给你造鞋垫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容是好的,但是固态电容怎么也会俩脚都接地,而且还捎带的一个MOS管也短路,就我标着的那几个地方, ...

固态电容也有2脚接地的,不信你找个好显卡试下,或者你拆下电容测试一下,肯定正常

网友:
不要只听声音 只要数值不为0 就不能判断短路,没那么多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电容也有2脚接地的,不信你找个好显卡试下,或者你拆下电容测试一下,肯定正常

不是两脚接地 是容抗很小 跟上着CPU量核心供电一样 阻值很低 GPU的关系

网友:
显卡阻值低正常,不要为0就好

网友:
只是阻抗小没短路

网友:
             可以量一下上面的小电容    看看到底有没有短路

网友:
如果真是短路的话  你开不了机的····  要不就是你说的散热问题··  或者主芯片 问题了··

网友:
听到响不一定短路哦。在说显卡背面的电容祖值本来就很低

网友:
吧IC  mos管全换了

网友:
换电源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