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寸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3-12-01):
今天收到个飞利浦22寸的显示器,型号是MWEI220T,屏的型号是M216H1-L01。拿来时接220V不通电,立马拆机测量各电压均正常,在不接灯管,屏的情况下居然电源指示灯亮了,心想难道是虚焊,仔细检查了也没有发现有虚焊的焊点,然后就直接接上所有的东西,这下问题来了,又不通电了,最后发觉只要不接屏线就可以开机,接了屏线就不通电了,屏已经判断是好了,用通用的驱动板可以点亮,目前怀疑是电源板的问题,可也没有看到哪里有问题啊,只有上论坛求助了,看看有没有那位大哥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了的,给小弟说下,先谢谢了,

网友:
看看屏线是不是好的。。。。或是驱动板那块。。。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检查一下驱动板的屏线接口

网友:
可能5V带负载能力不行吧

网友A:
终于好了,楼上的兄弟说的对,确实是5V带负载的问题,我先用12V接通用的驱动板试了下,居然好了,然后观察板上5V线路的电容,发觉了个问题,跟5V链接的只有一个电容,后面的就没有,不知道是生产的时候给漏装了还是怎么,果断的给他加上两个,搞定!!!

网友:
感觉把这一个5v电容更换也可以解决吧,原厂设计为一个就肯定能带得动负载,应该是电容容量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都说了,不插屏线能通电,说明问题还是出自于驱动板,与电源板无关

最后的问题是5V带负载能力差,跟换电容还给他加了一个,搞定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带负载不行,注意5V转3。3V,1。8V,特特别注意1。8V

网友:
厂家不会漏装的 你板上的电容容量下降了

网友:
这种故障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导致开机保护所致。特别是使用三四年的机器,对于不稳定的故障,拆机后不管+5V和+12V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先换了再说。

网友:
今天又学到了一招   记下了

网友:
有时候真的好神奇哦,换了就能好

网友(2014-01-05):
引用 网友A:
终于好了,楼上的兄弟说的对,确实是5V带负载的问题,我先用12V接通用的驱动板试了下,居然好了,然后观察 ...

不亮的时候测量5v正常?肯定不正常。然后就可以怀疑电源板5v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