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笔记本 U口不能使用查到一个8脚芯片5V进 有出1.几V

楼主(2013-12-01):
芯片看不清 是什么了   那位能帮我查一下那个芯片叫什么   只要是笔记本都能拆出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
是电压问题吗? 找给5V飞过去看看

网友:
新本子好像都有 是个保险作用 坏了 直接飞线也可以

网友:
我一般都是飞过去的不行找个保险也可以

网友:
在料板USB口附近找找,焊盘接法一样基本都可以换的。

网友:
学习大家的经验。。

网友:
G450的USB供电吧,不用找,把2,3和678脚连起来就可以了

为什么会烧起来呢
那样用久了 会烧起来的

网友:
控制信号或者芯片有问题

网友:
搞个100欧电阻飞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