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插内存显示LOGO就掉电 不插不掉电。

楼主(2013-12-01):
顾客送来说掉电。
接过机器,接上电源 开机到0.85 显示LOGO 秒掉。
给客户说主板问题接机留修。
直接拆开主板,哇靠,一层泥土覆盖,看样子就是在工地上面用的。
扫扫灰层,接电源开机测试故障一样。
先刷个BIOS吧 。
刷完开机测试,故障依旧。
以前在论坛看到过类似故障。
所以把内存条拔掉试试,结果不掉电了。 电流停在0.9几。。。
这种情况就把故障锁定在北桥、内存供电、还有显卡。
先简单的做起,直接更换TPS51124
换完等板冷却,插上内存开机,LOGO显示了,而且不掉电。
经过多次测试 都不掉电。故障解决~

网友:
晕死,我也在修这个板,换了51124还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这机器掉电还有种情况 CPU也容易坏 再就是CPU供电IC

网友:
TPS511244 这个芯片是cpu供电还是内存供电呢?

网友:
这个51124是系统供电的吧?

网友:
51124是系统供电的才对吧?

网友:
楼主说明白啊  51124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印象中好像是内存供电。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
51124是什么工供电芯片啊

网友:
内存供电 51124  有系统供电芯片?没见过

网友:
楼主是运气好吧,通常这个不是51124问题

网友:
51124 是PWM 输出两个电压的 一般是输出1.05V 和1.5v

网友:
楼主查到了问题了吗, 我有一台这样子的

网友:
本人修好了,是南桥的问题,内存没过完呢,换了人全新的HBM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