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问题

楼主(2013-12-01):
比较新的机子,BGA焊盘很小,而且有一些焊盘始终看上去暗淡无光(用吸锡线拖了),这样会不会导致BGA失败?

网友:
焊盘上加点锡然后在拖干净就可以,如果不加锡焊点氧化很容易失败的。

网友:
你拿放大镜看看掉点的地方有没有连线,没有线的话就是空点,没事

网友(点评):
没有掉点,这是比较暗。

网友:
很少用线托的,搞芯片的时候用

网友:
拖太久了吧,会不上的